联想M3A760M

楼主(2014-08-05):
此板ECS 代工 IO 是IT 8720F 故障开机不触发。PWBTN 正常 71 SLP_S3# 只有1.3V左右 挑起经脚  基板还是只有 1.3 是否为 SB 挂 。。或者IO 坏。把此信号拉低。。其它待机都正常。、

网友:
SLP_S3#是桥发出的,如果发出电压低了,应该是桥空焊或者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桥空焊或者桥坏了

网友:
重新做桥看看

网友:
同意做南桥

网友:
SLP S3#信号一般是南桥发出的,可以用手术刀断开这个信号引脚到南桥之间的线路进行判断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