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怪事。

楼主(2014-08-05):
接了一台联想G455AMD的本子。发现是北桥芯片虚焊了。果断报价维修。各户同意了。

网友:
开始着手维修。修亮后。进了系统。用鲁大师测试过。没问题。
结果第二天本子又来了。这次是能亮。但是无法进系统。
就开始换硬盘做系统。发现系统能做进去。但是就是不安装。 。换了内存。北桥芯片。CPU。都无法进行装系统的步鄹。求教下各位大神。现在应该怎么弄。

网友:
bios刷一下啊。还不行。考虑换个南桥

网友:
北桥换过了也不行吗,估计还有什么隐蔽的问题吧!

网友:
换其它老一点的镜像试一下,或用光盘镜像安装肯定搞定!以前碰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以前遇到个类似的, 换显卡好的,(仅供参考)

网友(2014-09-07):
我也有一台G455,能开机就是不进BIOS,键盘也不能用

网友A:
是不是硬盘坏了呀,我上次遇到一个也是这故障是换硬盘好的

网友:
系统 不安装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不是镜像有问题

网友:
PE能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硬盘坏了呀,我上次遇到一个也是这故障是换硬盘好的

很明显你没注意看LZ在2楼的话 人家都说换硬盘开始做系统了  你还问硬盘式不是坏了

网友:
不引导码 多半是南桥问题  或者南桥周边电子原件有问题

网友:
可能 还是 显卡 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