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16 AMD独显本子,CPU温度95度,正常不?

楼主(2014-08-05):
     前几天接了一台HP CQ516  AMD独显本子,加电指示灯亮,风扇不转,黑屏不亮。外接电源检查,发现触发后灯管但整机电流只有0.13A,且无变化。拆机后检查发现,机器以前修过显卡,CPU为QL60,替换CPU后机器正常开机点亮。可接下来测试时发现,该机正常开机后CPU温度高达85度,使用鲁大师老化测试,发现CPU温度最后会稳定在95芭,显卡在85度。怀疑散热器损坏,可在淘宝上查该款散热器卖的不多,多数都是拆机的。从一卖家那儿买了一个所谓新的散热器,装上去后现象依旧。无奈之余,把CPU上面加了一片0.3MM的铜片,再测试时,发现CPU温度稳定在90度,显卡80度。
    温度这么高正常吗?有哪位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发现一下高见。
    是不是后来买的散热器也有问题?从鲁大师温度曲线上分析,CPU的地热铜管疑似有问题,在刚开始老化测试时,CPU曲线上升非常陡,而显卡却平缓。结束老化测试时,CPU曲线变化不明显但显卡下降陡。

网友:
换相变试下吧。不行查查温控哦

网友:
换个CPU试试温度还这么高吗?

网友:
91度肯定不正常,除非压力,

网友:
85左右正常的

网友:
91度是在压力测试条件下。如果什么也动,只留一个桌面,五六分钟稳定后,CPU温度在60度上下。但只要一动鼠标,CPU温度马上上升到70度左右,一放电影,CPU温度就上升到85度左右。不过,机器运行并不慢。后来换的CPU是QL64.

网友:
CQ516的散热器在淘宝上卖的也不多,只有两家,都说是全新的,上面图片是买的全新的测试数据,和原来旧的测试数据差不多,稍微有些降低。

网友:
不正常。AMD的这种CPU。硅胶必须要好的才行。一般的硅胶对付不了

网友:
温度太高啦

网友:
这温度太高了    。

网友:
AMD的温度虽然高,但也不应高到这种程度呀。

网友:
温度太高,cpu硅脂用信越,显卡,北桥用相变硅胶垫,风扇改常转试试!

网友:
amd这温度小儿科了,没事,只要不死机蓝屏。。。

网友:
崔总~~~~~
真巧,,
我刚接修了一台HP6535S,
通过电流判断怀疑CPU有问题,
原机是QL62,
网上定了一QL64更换后,开机点亮,
装鲁大师检测,开机即60多度
温度压力检测4分钟超过80度报警,

出风口无脏堵,
怀疑是散热器故障导致处理器过热损坏
恰巧有同款散热器,
更换后开机CPU温度50度,
温度压力测试4分后70多度,,
正常使用60度不到~~单桌面无操作稳定49度,
故障排除

网友:
温度太高了,楼主还是做下散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