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新圆梦F518的22液晶显示器正常使用情况下黑屏,黑屏时电源指示灯也没了?

楼主(2014-08-05):
联想新圆梦F518的22液晶显示器正常使用情况下黑屏,黑屏时电源指示灯也不亮,黑了之后马上就亮了,然后就又黑屏,黑屏时电源灯也灭了,拆机侧电压都正常,换高压板还是出现这个问题,有没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啊?黑屏的时候我怀疑电源好像就不通电了?

网友A:
把按键板拆下不用试试,是不是按键漏电

网友B:
可以考虑保护,灯管打火

网友:
找个好的主板套一下就知道哪的毛病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换电源I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保护,灯管打火

我把494的1角和16角都接地还是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驱动板的事吧?显示一切都正常啊 ?

网友:
因为手里没有这个ic,还没换呢,现在是都把按键都换了,然后电源板上的都加旱了一遍正在试机当中,在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按键板拆下不用试试,是不是按键漏电

正在试当中!有结果会写出来的!

网友D:
黑屏的时候有没有测下电压?

网友:
自动关自动开。这事开关或者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驱动板的事吧?显示一切都正常啊 ?

驱动板快关那边问题遇到过很多次了,有案例。换前面的小电容就好

网友:
一般是按键坏

网友:
只是来学技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驱动板快关那边问题遇到过很多次了,有案例。换前面的小电容就好

换驱动板上的小电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屏的时候有没有测下电压?

黑下,马上就正常了,又黑了,就这样反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正在试当中!有结果会写出来的!

按键全换成新的试了一个晚上就不行了,今天早上一开机就又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按键全换成新的试了一个晚上就不行了,今天早上一开机就又出现这个问题了!

一黑一亮?还是黑掉后就不亮了。一黑一亮换了按键换驱动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一黑一亮?还是黑掉后就不亮了。一黑一亮换了按键换驱动板

黑掉就马上就又亮了,然后又黑掉!黑的时候电源指示灯跟着黑!我现在是灯管,按键,电源板上的电容能换的全换了,还是出现这个问题,就是电源ic没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掉就马上就又亮了,然后又黑掉!黑的时候电源指示灯跟着黑!我现在是灯管,按键,电源板上的电容能换的 ...

这个我修过宏基显示器是这样的。当时直接换的驱动板。

网友F:
我的长城M196 也是一*词语被过滤*上又亮   主要是在看视频全屏或玩游戏的时候才这样  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长城M196 也是一*词语被过滤*上又亮   主要是在看视频全屏或玩游戏的时候才这样  怎么破

你把12V和5V上的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让我跑了一个大圈啊,电容,电源IC,灯管,高压板,都换过了,才知道是驱动板的问题,原以为驱动板没问题的,还是不要太相信经验啊!

网友G:
楼主你是直接换驱动板么?还是修了哪里呢 能给咱解释解释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是直接换驱动板么?还是修了哪里呢 能给咱解释解释么

不是直接换的,头开始都没怀疑过驱动板,我是换灯管,换高压板,换电源IC,换了一遍之后才换的驱动板,最后就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