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二修ASUS K41V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4-08-05):
上午换了2台机子的显卡,下午接了个返修的华硕不充电,换充电芯片好了,找不到题材发帖子。

2点半左右,接手一台ASUS K41V,说是时亮时不亮。已经在上家修过了,听说这边技术比较好,就过来看。

问客户,现在是什么问题,还能不能点亮,他说,不晓得。反正原来就是时亮时不亮。典型的好说话客户,喜欢。

跟他说,现在先让我看看现在是什么问题,再说。

一、拔掉电池,插上适配器 待机0.135A左右,明显有短路。反正客户自己在这边,烧了客户也会找上家麻烦,按开机,电流很快到1.2A,然后跳到 1.35A,接着到1.5A左右屏幕灰屏。重新拔插适配器,按开关,白屏一下,然后掉电。再开就是1.2A死在那边了,客户说就是这个问题,有时候还能显示华硕LOGO。

二、拆开后盖,发现上家干过显卡,干过北桥,南桥看不到,不知道干没干,反正上家看起来就是个桥工。跟客户说了,你看,你的机子被上家修了这么多地方,我这边一时半会可能也不会好。修好大概280,(风险在于显卡) 留电话,送客。

三、拆机,发现上家确实是只动了显卡,北桥,别的地方貌似也没见到烧毁,腐蚀痕迹,很好,BIOS都没被刷过。打一遍全板主供电对地阻抗,未发现什么问题。

    四、拿到这个不稳定的板子,按照我的习惯,先去测H_ADS#,然后在定总方向。我也这么测了,实测,刚刚开机的瞬间是CPU能正常发出H_ADS#信号的,再开到1.2A不动的时候H_ADS#就没有了。
    五、接下来,就想去测CPU_RST#了,拆下CPU座子上的测试线,这时候眼角余光撇到一个小东西烧坏了。上图

    六、秒懂了吗,找到芯片,待机时候就已经很烫了。拆掉,待机变为0.025A貌似正常了。

    七、触发开关,再测一下H_ADS#,一直开关机都正常。能发出有效信号。

    八、外接显示器正常,内接正常 。看来是今天运气不错。

    九、眼力也是挺重要的。

网友:
网卡挂了吗

网友:
什么东东坏了?也没说明

网友:
上家确实很悲哀
你确实幸运!!!
网卡坏 上家没有发现  ……

网友:
楼主是什么呢?网卡芯片吗?你看到的是什么东东烧坏了呢?

网友:
这个难说了,有时候可能自已也会犯错。

网友:
楼主眼里真高

网友:
我看到的那一颗六角芯片,应该是一颗同向器之类的芯片(两组信号线进入芯片然后从另一端出来,另外一只脚接供电一只脚接地),起到缓冲外部网线高电压脉冲的作用。拆掉直连应该也是可以的,就把他当做保险。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还是楼主细心发现了,上家都没发现。

网友:
技术也好....

网友:
就是上面那个小6脚引脚看起来好像不正常。。

网友:
不仔细看还真不能发现   6脚芯片

网友:
6脚芯片像是门电路啊

网友:
观察的很仔细啊

网友:
楼主你怎么知道它是坏的

网友:
待机偏高的话,用手摸应该会发烫才对的啊

网友:
维修的时候还是细心才能修好

网友:
什么东东坏了

网友:
网卡坏,6脚坏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