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086s,开机电流上到0.82后掉至0.72,bios波形不断重复,刷之无效,求助

楼主(2014-08-05):
如题,触发后不亮机,电压都有,bios波形不断跳,看出来是在重复。
刷bios、换内存无效
测量内存数据线,没有波形;内存时钟测试点,没有波形没有电压。内存上供电完整,好像信号没到内存的样子。bios连接it8502e,可是待机、开机触发都好,有可能是io的问题吗?

刚才测量发现smb信号波形也是循环跳动的,隔几秒出来一堆波形,这对信号连接的地方很多,包括时钟和南桥。

接下来怎么查呢? 版号F81Se REV:2.0

补充内容 (2014-8-7 11:11):
刚才查CPU_THRM_DA波形,整体看是标准的方波,看细节顶端有细小波形。从没测量过温控的波形,不知道对不对

补充内容 (2014-8-18 15:10):
加焊显卡解决

网友A:
没过内存吧,插内存的各个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过内存吧,插内存的各个供电是不是正常

2代内存,1.8 0.9都测量到了,假负载上能发现

网友:
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

网友:
难道可能是南桥? 四周打了胶的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