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13 14 15角怎么连

楼主(2014-08-05):
看图上 TL494 13 14 15角是连通的,而改造的可调电源13 14角连而15角连接电位器,这个怎么连接?有改成功的说一下,难道要给15角抠出来么?

网友A:
把15角处的线路划开,然后从15角飞线

网友B:
思路本来就是错误的,要调电压也应该是从TL494的1脚的反馈电阻上并联电位器才对!15脚接电位器用来作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本来就是错误的,要调电压也应该是从TL494的1脚的反馈电阻上并联电位器才对!15脚接电位器用来作什么呀

哥15角是调电流的 你改成功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15角处的线路划开,然后从15角飞线

什么意思  不明白  在PCB板上 把15角的铜片给划开??你改成功了没?

网友:
有没有人谁改成功过啊, 有思路的讲一下啊  13 14 15角咋连啊????难道改成功的人 都不想分享经验么??

网友C:
心凉半截子 没有人能分享一下成功的经验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心凉半截子 没有人能分享一下成功的经验么?

我改成功了,我用的是杂牌的电源,15脚是独立的,用航嘉和长城都没改成过。首先你先改好调压,在弄调流,调压成功以后,改15脚,还有你必须要有一个ATX改可调的那个计算器,因为原件不一样都会没有输出,还有就是,爆管。我坏掉3个电源才改成功的、不过我的把339全部拆掉了。表头用的是1602的。可以看到当前的限制电流。最大输出7A,电压24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改成功了,我用的是杂牌的电源,15脚是独立的,用航嘉和长城都没改成过。首先你先改好调压,在弄调流, ...

山寨电源 15角是独立的啊!!!我拆了四个有494或是7500的电源 13 14 15角都是连一块的 真没法弄 调压都做完了 调流真不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山寨电源 15角是独立的啊!!!我拆了四个有494或是7500的电源 13 14 15角都是连一块的 真没法弄 调压都 ...

15脚和13.14连一起,你就把铜箔划开,也就是494脚上,直接飞线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脚和13.14连一起,你就把铜箔划开,也就是494脚上,直接飞线出来、

我就想知道13 14 15角连在一起的改法都是把铜片给划开么? 还是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对这个论坛真是无语,有改明白人的就是不告诉你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