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进水机维修。 废了好大劲。。。。

楼主(2014-08-05):
昨天送过来一台联想G460 进水机,从触摸板进的,客户加过电,拆机看了下腐蚀了,清理完测无短路加电 掉电。
我是直接测了下进水附近的东西,最终测得

上电后U11  S 1.5V R268腐蚀过,直接怀疑它了,Q23G3.3V,换了个电阻还是不出,因为U11  G极是没电压的,吧Q23拆了,U11 拆了R268 另一端是有5V的,电阻原来没问题,难道是U11坏了,换了 竟然还不是,最后吧Q23拆掉,U11 G极竟然无电压,原来断线了,飞了个线 这里OK
下面那个被拆了的是U17  声卡芯片,

来的时候 U17有俩脚腐蚀了,找料板换了个,结果用U盘进去试了下没声音, 他的硬盘挂上去,问题来了,启动的时候F12 能认到硬盘,往里走就不认了,进PE认不到硬盘,DOS下的DISKGEN   硬盘成了无分区了,挂我自己的硬盘试试吧,*脏话* 挂了2次,我的也成空的了,好怪异,本机是做不上系统了,在别的机器上GHOST了个系统,结果到滚动条就死机了,真是愁死人了,先一个个修吧。
看了下声卡。开始换了声卡芯片的时候,进PE可以认到声卡,但是没声音,所以ACLINK 正常。再测6供电时钟复位 正常啊,在测了下6脚无波形。。。。。

查图知测信号是桥来的,进个水还桥坏了,上BGA   在来看下波形 这是好的波形了,
4脚波形,

做了桥解决了声卡 硬盘问题,,

神器。。。。。。。。。。。。。。。。。。。。。。。。。。。。。。。。。。。。。

加分的2014 发大财啦  哈哈 不赞的也发财,开店一个月,有点累,知识用的还不灵活,需要多多锤炼

网友:
进水机 不太好修  楼主 思路还算清晰 能修得好 就是万幸了 。

网友:
水进到桥底下了吧

网友:
”开始换了声卡芯片的时候,进PE可以认到声卡,但是没声音,所以ACLINK 正常。“ACLInk在哪里?什么作用?

网友A:
不对啊,Q23导通,U11G极被拉低,怎么也不会有电压出来啊

网友:
进水机 不太好修  楼主思路清晰  很好

网友:
不愧是迅维出来的

网友:
楼猪的示波器貌似好强大

网友:
进水机,好修的好修,不好修的,真蛋疼

网友:
最近几天,天热,进水机,真多啊

网友:
今天也修好一个Z460   ,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熟悉电路  才能修的快啊  高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对啊,Q23导通,U11G极被拉低,怎么也不会有电压出来啊

芯片去掉也没电压 所以断线

网友:
进水本本不好搞!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  分析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去掉也没电压 所以断线

芯片去掉后,U11G极经过保险电阻R267接地,照样没电压,你确认断线吗?

网友:
此机进水就爱烧桥,这桥刚好在键盘下面,还有EC也爱受连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