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开机开机不久卡屏无任何反应。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8-05):
兄弟们好。我问个问题、我的联想Z370笔记本不知道为什么。就中午挂着QQ,然后去睡觉,起床发现电脑卡屏了,触摸板键盘,外接的鼠标键盘也失灵了。就卡在桌面一动不动,不能控制。然后强制关机重启又正常使用。而且wifi也用不了了。我现在用的是USB无线网卡。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无线网卡坏掉了

网友A:
查 开机排阵线到EC  是否断线  查EC开机条件是否满足了 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 读取数据 在不开 就南乔了

网友:
换张网卡再试下就知道啦

网友:
无线网卡有坏的可能,碰到过。

网友:
驱动  到官网下个电源管理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 开机排阵线到EC  是否断线  查EC开机条件是否满足了 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 读取数据 在不开 就南乔了

楼主的不是不能开机,而是WIFI不能用

网友:
强制关机无线网卡驱动会不会丢了,设备管理器看一下驱动正常吗?重装驱动一下。

网友:
这几天温度高,有可能烧了无线网卡,也有可能硬盘温度过高,系统有可能出现了问题,昨天修一台机就是这样的毛病,键鼠不能用,做系统就行了........

网友:
感谢兄弟们的热心解答,通过一步步的排查,初步怀疑是挂QQ的QQ群信息过多造成内存不足而卡主不能动鼠标键盘。屏蔽一些QQ群就没有出现这些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