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洋32CA28液晶电视主板雷打

楼主(2014-08-05):
请教一个问题:一台32寸的三洋液晶电视,是雷打的,HDMI口已经打糊,想问一下:将这部分焊开,还能用吗?HDMI口本身是直入视频解码芯片的,这个视频解码芯片也烧吗?有谁遇到过?

网友:
你传的是图片吗

网友:
是图片,只不过图片太大,上传不了,只好压缩

网友:
请教问题还要别人下载你附件还要15个下载分,我想知道谁会下载?

网友:
今天焊开这个HDMI口和二个三极管,HDMI解密芯片(SOP8),二个烧的电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上电。IP板的保险立即烧。这时想到这个主芯片(应当是视频解码与视频控制一体的了)也就是所谓的机芯也烧了。同时也得到一点小启发:在雷打的情况下,这个主芯片是否烧呢?简单的测试方法:测供电的三端稳压管的输出端的对地阻值,还有就是测芯片的供电的电感的对地阻值

网友:
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三端稳压管的输出 端的对地阻值来30多,蜂鸣叫,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也是30多,蜂鸣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