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机加装同轴/光纤输出(转载)

楼主(2014-08-05):
摩机音质的DVD导航主机音响品质,尽可能的改善下音质,还特地加装光纤和同轴输出,以备外接高品质处理器

拆掉原来的TDA7388,换上正品的TDA7850

按照常例,换大容量的ELNA电解,我们专门为输出光线和同轴设计的电路板,缓冲器用的是昂贵的军品级陶封HCU04,也用了不便宜的数字变压器,作为缓冲隔离,光纤输出采用了东芝的TX179,效果很不错

光纤和同轴输出都接到外置解码器上进行测试

dts-CD进去,从这个解码器的显示屏里立刻看到了“dts”字样,代表了此主机输出了dts的数码信号。声音表现还不错。

网友:
这个看起来好复杂

网友:
经过这样折腾后效果有何改善?

网友:
太有难度了不懂啊

网友A:
当年学生时候做实验的线路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学生时候做实验的线路就这样

难道你最新的技术。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