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大将GTX560SE无核心供电

楼主(2014-08-05):
显卡成色很新,刚刚两年,现象是无核心供电,无显存供电,接口供电正常,供电上下管控制级无电压,供电芯片型号,NCP5395G,是颗48脚芯片,请问这个芯片的主要工作脚位或者哪位有电路图的,非常感谢,网上找不到这个芯片的PDF资料,

网友:
先量一下上管的S极对地阻值要是不是0就得找那个电源管理芯片换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芯片短路引起的

网友:
显存芯片不短,这个显卡的核心供电对地数值也就是2左右,但是和好显卡对比这个值是正常的,

网友:
哪位有此显卡的图纸或者是显示核心供电的图纸给一份,谢谢,

网友:
此显卡背面PCB有一个绿豆小的鼓包,好像是中间层烧断线了,没图纸没法修了

网友:
这卡上个月我修到过一块,核心供电芯片边上pcb鼓包,测量发现电源芯片的12v供电相连的电容短路把内层线路烧断了,换电容飞线12v搞定!

网友(2014-09-04):
可惜客户已经把卡拿走了,不然按你说的可以试试,还是你细心噢

网友:
如果有控制芯片PDF就修好修了,我也修到一块这样的故障,是控制开启的两个三极管,坏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