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1996 l-a690主板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4-08-05):
开机CPU风扇转,无报警声,键盘三个灯闪一下就没反应了,再开的时间久一点CPU,北桥,南桥都有温度,内存在别的板子试过没问题。插的debug卡不显示数字,只有电源指示灯是亮的,测过电脑电源输出正常,目测整个板子,没有烧焦、电容鼓包痕迹。请问修这主板要从哪方面入手,谢谢了!

网友A:
换cmos电池90%能好,主板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mos电池90%能好,主板通病

按照你的方法,换了一新电池,还是一样,谢谢你的点子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编程器这几天正好朋友借去用了,只能过两天再试了

网友:
这板有时候要搞北桥的。

网友:
昨晚下了V2.0,V2.1两个版本的BIOS刷进去还是没能点亮,看来是北桥的问题多了,没BGA台,看来只有搁置一边了。

网友:
L-A690有2个版本的,1.0和2.1,区别在于是否支持AM2+的CPU,是不是BIOS版本不对呢?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fzxishuai -4 不看帖,楼主都已经说刷过BIOS了

网友(2014-11-18):
今天修了个没复位的,桥供电MOS坏了,没出1.2V电压,把Q40换了就好,有复位,上U还是不开机,要多复位几次才开机,有那位修到过这样的问题,求指点

网友:
这板子我都觉得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一般就是换电池,焊桥,刷BIOS

网友:
建議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