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1 3000系列win8改win7

楼主(2014-08-05):
dell inspiron 11 3000系列win8改win7,无法将“boot list option”里的uefi改为leyact,无法设置u盘启动,希望大神帮忙
win7

网友:
重新做了win8,做不成win7

网友: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为啥没人回答啊,这机子是不是就不能装win7?

网友:
第一步:开机过程中不断按F2进入到BIOS,更改bios设置,将UEFI启动关闭,只开启legacy模式
第二步:更改硬盘模式切换到ahci模式,按ESC,选择SAVE保存退出
接着根据你的安装方法设置

网友:
UEFI模式下可以安装WIN7 64位版本..

网友(2015-09-13):
我 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改win7 提示A5 报错 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6-01-28):
w我的装win7 蓝屏 有没有人遇到啊

网友(2017-01-03):
这种多半是实质问题,要不就刷个BO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