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笔记本开机七声短响维修

楼主(2014-08-05):
接到一个笔记本是M4010,第一次拿来维修就是开机响七声,直接加焊了北桥,开机点亮,没有想到事过半年又来了说故障一样,再次加焊无果!显卡也加焊过,就是一直响,直接定了一块主板解决。哎这种发热厉害的本子实在不想修,修好又复发!

网友:
散热没处理好啊

网友A:
*脏话*,你保修机器1年???这得收多少钱啊?

网友B:
加焊一下最多保一个月吧。你还保一年,厉害。维修费收了多少咯?

网友:
加焊用不久,但也没办法,芯片太贵了

网友C:
顺便咨询一下同仁们,现在修机都是保修多久

网友:
这款机器没有办法处理散热,设计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咨询一下同仁们,现在修机都是保修多久

都一个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一下最多保一个月吧。你还保一年,厉害。维修费收了多少咯?

维修费300,包一个月的,现在换板子收的少点450

网友:
直接换主板好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脏话*,你保修机器1年???这得收多少钱啊?

你那儿看出来我保修一年了,第二次换主板当然客户掏钱了,都保修一个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那儿看出来我保修一年了,第二次换主板当然客户掏钱了,都保修一个月的。

你自己说的啊,事过半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说的啊,事过半年。。。

我说的比较模糊哈!意思是半年就坏了,我就建议客户换板喽,修的话还会返修!保修一个月单子在我这里,也不怕赖皮!

网友:
之前加焊北桥可以  现在加焊不行就重做北桥   实在不行就更换北桥

网友:
果断换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咨询一下同仁们,现在修机都是保修多久

话说我们这现在保三个月。坑得很,返修率一下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