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报警8声

楼主(2014-08-05):
一台DELL的N5010   跑码了。显卡过了。  报警8声。  BIOS以刷,显卡以做BGA,故障依旧
COMS电池如果放电以后,第一次接外接会显示器提示:超出频率限制
难道要换显卡吗?

网友:
跑吗电流跳变上到1.9了,最后掉到1.4左右。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显示的。

网友:
希望有大神指点

网友A:
好像 不插屏也会报8声,

网友:
J检测不到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 不插屏也会报8声,

换了个屏 也不行啊

网友:
屏和屏线都换了

网友:
进入安全模式看看显卡的刷新率是多少?

网友:
8声,换显卡吧,遇到过。。。7声北桥!当然也有例外。

网友:
在刷刷bios吧

网友:
换显卡,已OK!

网友:
假焊 北桥 不行 就换一个 包好

网友:
假如屏线断了也可能报警的
没识别屏也会跟显卡问题一样报

网友:
AMD的北桥虚了报8声   英特尔的应该是显卡

网友:
报8声那就是显卡坏了,直接换吧

网友:
做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