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tft19w80ps显示器只要通电屏幕抖动,画面闪。

楼主(2014-08-05):
今天客户拿来台aoc tft19w80ps显示器,过三年了,上台试机,通电(没有插上信号线)就出现画面闪,抖动很厉害,用测试灯管的高压条测试,灯管亮了,屏幕没闪。怀疑是电源板,拆下来检查400V电容没事,重新全部把电源板加焊。故障依然。怀疑是驱动板,但手头的万能驱动板插屏的部分插件头不同这台AOC的。AOC的驱动板又没有标记出各线点的说明。很少修显示器,在此请教各位老师。比较急的,先感谢了。

网友:
原机的高压板看看。

网友A:
高压打火,改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打火,改个高压板试试

高压打火一般有没有得修

网友:
刚才测试了一下,把原机上所有灯管的插件取出来,接在另外测试灯管用的高压条上,通电一样的是屏幕抖动,画面闪,由底部慢慢地抖动上来,然后就出现全屏闪了,这样的话,会不会是驱动板的问题呢?

网友:
已解决: aoc tft19w80ps显示器只要通电屏幕抖动,画面闪。

经拿拆机的驱动板和排线测试,确定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