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IG31-M7,不想修,顾客非修不可

楼主(2014-08-05):
映泰IG31-M7,不想修,顾客非修不可:全板供电正常,不跑码,复位灯常亮。网卡上家去掉。按常规检修无果。现查得U4(参图)20脚与地短。不知IC功能,不敢盲然动。求助。图111是U4的电路图

网友:
11脚本身就是这个快的接地脚啊

网友:
是COM口芯片

网友:
找 vrmpwrgd信号。。。。

网友:
G31也 便宜的吧、这主板。

网友A:
ST75185是主板中常用的RS-232接口驱动/接收芯片,与GD75232可以互相代换。ST75185内部包含驱动器和5个接收器。
    串口芯片  COM口控制芯片

它的数据线都是通过st75185来转到I/O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75185是主板中常用的RS-232接口驱动/接收芯片,与GD75232可以互相代换。ST751 ...

谢谢!我在找代换IC。

网友C:
你这个是没有复位, 你看下B16时钟是不是3.3V  网卡和COM芯片拆不影响亮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在找代换IC。

将U4焊下,主板上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没有复位, 你看下B16时钟是不是3.3V  网卡和COM芯片拆不影响亮级

就是按没复位修,一直按时序修,将时钟,复位,CPU ,内存,桥测了N遍无果。到回看网卡(因上家取掉),周边也没短,查到U4--20脚短,锹起20脚。乃不跑码,见鬼了。I0,BIOS,SB都搞过,没问题。

网友:
找 vrmpwrgd信号

网友:
GD都正常,出现时间也正却。就不跑码,见鬼了。客户死老筋,非修不可。

网友:
桥是换还是焊?

网友:
U4是232的串口芯片

网友:
5v短路了还能通电?拔掉电源再测下,看还响不嘛,电源的5v对地阻值很低(只要不为0)是正常的,并不是短路了,那个是串口芯片,实在怀疑可以直接吹掉,2个到南桥的pg(vrmpg和电源灰线的pg)都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没有复位, 你看下B16时钟是不是3.3V  网卡和COM芯片拆不影响亮级

b16是1.6到1.7v左右好不。a15 pci复位才是3.3v

网友:
那是你开的维修价格 太低了,如果你开的维修价格比买个二手主板还高,客户肯定不会那么死脑筋!!!

网友:
你指的Ic是是给打印机接口供电的芯片,是全板唯一的—12。你摸摸他烫不烫。这芯片我换过好几次了。

网友:
直接拆掉就也没关系的

网友:
232是COM芯片,拆了不影响主板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