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6050a2493101-mb-a02

楼主(2014-08-05):
行拿来一台hp的机子,说不亮,同事拆机,一看,被修过,且充电芯片给装反了!真是晕死了,上图
同事修了一下,短路很多,3V5V芯片也坏了,pch桥也坏了。后到我修,直接上
BGA把桥给干了!再打3V的值正常了,同事把待机芯片拆了场管也拆了,我装上新的tps51123,上电,芯片烫手,后经查,EC也坏了
EC的待机电压是用3V线性的,拆掉EC再测3V线性,居然是5.02V,不对啊,3V线性怎么会是5V多呢,想不明白,难道3V和5V的性被人搞在一起啦
用表测不通啊,那怎么会这样呢,慢慢看图,终于发现问题了
高手应该都知道什么问题了吧!!我直接把这二极管直接拆了,这时3V的线性终于回到了3.3V
真是坏得多啊,呵呵 换上新件上电,电流卡在0.22,些时cpu没有电压,vr_on开启信号有3.3V,这个是ivy平台的,时序和6系列的差不多,25M的时钟
正常启振了,且bios芯片已经有瞬间的波形了,procpwrgd这个信号不好找,就暂时不测,去测cpu供电芯片的供电,不测不知道,发现了上家动的手脚了,上图
高手应该一看就懂了,图纸标的是10K的电阻被上家给换成了电容
上家做得可真是够格,再上张换回10K的电阻图
再上电电流又卡再0.5左右,此时cpu的电压已经出来了,就差集显和独显了!测平台复位为0V
看来真是问题多多啊,还好此机有点图啊,测了OK信号都正常送到了桥,为什么还不出呢,难道是被拉低了,测U527 的二脚
才1.1V,看来问题找到了,追这个脚还连接到了SD卡芯片和网卡芯片,马上就批它俩全拆了,终于正常了,机子终于亮了,亮了!最后来张显示的图
感谢大家的欣赏!!!如有不对,欢迎指正!!!!!

网友:
二修的机器能弄好就是万幸啊。楼主心挺细啊。

网友:
楼主对时序的供电分析的细致   一步一步解决故障!

网友A:
能不能讲下拆掉D6015的原理?谢谢。

网友B:
收徒弟不 大师啊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徒弟不 大师啊

平芳不要乱说啊,纯属巧合啊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3V线性为什么测试时是5V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3V线性为什么测试时是5V

是HP电源头

网友D:
能修供电,时序明白
你就是大师了。很好继续多发优秀帖子哦。

hyy

网友:
看来上家是魔高一尺    你是道 高一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修供电,时序明白
你就是大师了。很好继续多发优秀帖子哦。

感谢饼哥理论,让我懂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讲下拆掉D6015的原理?谢谢。

适配器功率识别电路
二极管为钳位。

网友:
很厉害。。为什么你们都能碰到别别人搞的板子?维修人有那么贼坏么??

网友:
二修  不错    技术很好

网友:
修的很好,上家做手脚的技术有点过了……

网友:
哎,来学东西的,。。。

网友:
学习落 做的有水平的手脚

网友:
很厉害,供电和时序都很懂。

网友:
修机要有耐心呀,心平才行

网友:
有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