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20 开机掉电后,不触发

楼主(2014-08-05):
DELL  E6420  在第一次插上可调电源时待机电流为0.023A(待机时3.3V和5V已出来),触发后电流上到0.723A-1.025A-1.236A-1.278A就掉电了,待机电流为0.019A(待机时3.3V和5V已出来),此时再次触发后电流为0.021A,电源灯亮(一会又掉电)。待机电流又变为0.023A,此时当触发后电流上到0.723A-1.025A-1.236A-1.278A就掉电了,循环的都是这样。

简单来说:只要待机电流为0.023A,触发后电流就可以上去, 当待机电流为0.019A时就不能 正常触发。感觉应该有短路故障、

请问,路过的大虾们,有可高见或思路?

网友:
干桥试试,我修过情况跟你这差不多的

网友(2019-11-24):
应该主板有微短路,看看哪个发烫,找找

网友:
修出来了没                                                   我这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