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问个基础问题吗?

楼主(2014-08-05):
各位大家好,我看了很多资料.就是不懂什么是"高电平,低电平".还有三极管跟场管怎么区分呢?都是用Q表示的.都是三个脚的.哪位能回答一下吗?也许我问的大家会笑.但我就是不懂.我渴望得到大家的回答.谢谢.

网友:
高、低电平之说是在数字电路中,因为数字电路输入、输出信号只有这两种状态。具体详情请看看基础书籍或百度一下。

网友A:
高,低电平2种信号是用在数字电路上信号的2种状态,0代表高,1代表低,一般电路中用万用表测的话,一般0v为低,0.6v以上为高,0.6v一下都可以看作为低。一般后面都有上拉电阻提供上拉电压稳定信号,所以测得的高电平信号的电压一般都高于1v,由上拉电阻的电压决定,场管与三极管的区别就是,场管是电压控制电路,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电路,可以用万用表可以判断出来。自己还是去看下基础再说吧,我也只能笼统的说下。具体怎么测,还得自己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低电平2种信号是用在数字电路上信号的2种状态,0代表高,1代表低,一般电路中用万用表测的话,一般0v为 ...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场管和三级管的区分小的就要认型号了  比w04 t04  就是三极管

网友:
场效应管和三级管的区分可以通过查找PDF资料了解原件参数,另外通过万用表测量就可以区分。

网友B:
高低电平一般都用作信号  通俗点解释就是 0.7V以下为低  以上为高 不过高电平一般都为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低电平一般都用作信号  通俗点解释就是 0.7V以下为低  以上为高 不过高电平一般都为3.3V

谢谢你.谢谢大家的回答.也感谢迅维网提供这么好的平台.

网友:
场管3针----漏极,源极,栅极。
三极管3针----基极,发射极,集电极。
场 管与 三极管的极性和功能是不同的,不要搞错哦。
低电平 高电平:低于1V的看作低电平,高于1V的看作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低电平2种信号是用在数字电路上信号的2种状态,0代表高,1代表低,一般电路中用万用表测的话,一般0v为 ...

回答的比较详细。

网友:
你应该是没有什么电子基础吧。。建议你可以看看迅维的公开课有讲的电子基础的课的。。

网友:
高低电平,顾名思义。是个电压的高低,和电流无关。

三极管场管,测试一下就知道是什么了。 这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