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星ATX3000 维修一例

楼主(2014-08-05):
朋友送来一个电源长城 ATX3000电源  故障为 短接绿线黑线 电源启动  大约过几分钟就保护  没有找到图纸  只找到长城250S 跑线路看看差不多  万用表量 LM339 5脚电压  开始 0.84V 慢慢升高到1.3V保护  将339 2脚到5脚的反馈二极管断开  发现5脚电压从0.84一直升到2V以上  而此时所有电压都没有输出了  只有 如图所示的 D32(H480)阳极有 5V电压  断开 H48故障排除 ,同型号二极管换上  未出现故障 ,原来是H48 热稳定性不好  时间长了会反向击穿 本电源维修价值不高  纯粹练手 !

网友:
电源保不保护要看7500的4脚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