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触摸板用不了

楼主(2014-08-05):
今天接了台联想G470,触摸板用不了,电压5V正常,IO换过,触摸板也换过,还是一样用不了,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啊?

网友A:
换个触摸板试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触摸板试下啊

上面不 是写了换了吗?

网友:
TP的数据时钟,检测一下,,看正不正常

网友:
OK了,我刷了个EC BIOS好了!

网友B:
触摸板挂在EC上面,如果EC换了 BIOS刷了  基本就是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板挂在EC上面,如果EC换了 BIOS刷了  基本就是桥了

我这刚好有个一样的板在这里,我刚开始是换的EC,没刷EC的BIOS,所以不行,换回原来的EC再刷个BIOS就好啦

网友:
BIOS里估计有设置的吧

网友:
那有可能是BIOS里面关了吧,走弯路了。错杀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