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0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4-08-05):
机器是县城里面同行特意开车拿过来修的,要的很急,拿过来一看机器拆过但是没拆开上面很多敲过的痕迹,估计他们自己想拆拆不开,机器现象出入插入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果断给拆开,主板卸下来,测DC头有19V进去,进去以后有个保险,测保险一端19V,一端没电,肯定保险挂了,但是不着急换保险,既然烧保险肯定存在严重短路,不然不会无缘无故烧保险的,断电打值,果不其然保险另外一端对地0,大短路,这种情况基本上好修一般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用上阿林老师的烧鸡拆电容法,先把所有19v想连的电容都标记起来,然后接上可调电源烧鸡,边烧边拆心想用的台式机的U,CPU供电这块电流要求比较大可能容易出问题,那就先拆CPU供电这边的,拆了3个电容还是短路,估计思路不对,换个思路这种一体机板子是台式机跟笔记本的杂交估计也有个待机3V 5V也说不定,正好DC头这边有2个电感估计是产生待机的,那就先拆这边的电容,刚拆这边第一个,可调电源蹦的一声,好嘛就是这个电容挂了,运气拆到第四个就好了,换上保险通电待机正常触发亮机

进系统测试

机器修的没啥技术含量,不过对于阿林老师教的这招修大短路是屡试不爽
最后把BIOS备份上传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0555-1-1.html

网友A:
机器修的没啥技术含量,不过对于阿林老师教的这招修大短路是屡试不爽:::看来要谢谢阿林老师哦

技术含量很高的  拆装  维修思路 迅速定位故障 准确排除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修的没啥技术含量,不过对于阿林老师教的这招修大短路是屡试不爽:::看来要谢谢阿林老师哦

技术含 ...

必须是的,迅维的老师都要感谢

网友B:
楼主是19V 1A在烧吗?现在老师还不让我们烧机。

网友C:
我擦   这就秒了一台  阿林的烧鸡法不错啊  又复习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擦   这就秒了一台  阿林的烧鸡法不错啊  又复习了一下...

每次修大短路用阿林老师的烧鸡拆电容法,基本上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网友:
烧机法不错,以前都被烫个泡,不过还是修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19V 1A在烧吗?现在老师还不让我们烧机。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烧机,能调低尽量调低,一般我都是8V,不限流

网友:
我个人感觉大短用烧机法。是个又快又好的方法。但同样还是有风险须谨慎

网友D:
说实在的,烧机就是找到发热点,然后拆掉短路的电容,对于边烧边拆电容的方法,严重不赞成,烧机过程中拆电容,会导致电流的突变,是个不稳定的过程,这是个损招,严重怀疑,阿林老师不是这么教的吧

网友:
我们都在努力

网友:
啊林老林的烧鸡大法,的确每次用的都很爽,下次拿个真鸡试试

网友:
哈哈,都喜欢烧机。难怪要留到最后才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在的,烧机就是找到发热点,然后拆掉短路的电容,对于边烧边拆电容的方法,严重不赞成,烧机过程中拆电 ...

这招绝对是阿林老师教的,而且很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19V 1A在烧吗?现在老师还不让我们烧机。

额,不会吧,我们那期阿林老师都是教我们烧鸡法的

网友:
有空就上迅维网,又学了一招,烧鸡大法!

网友E:
有点没看明白,把短路的电容拆掉,电流应该小了,怎么还会蹦的一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没看明白,把短路的电容拆掉,电流应该小了,怎么还会蹦的一声的呢?

你把可调电源短接,然后断开 就明白了

网友(2016-07-15):
这个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