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S2

楼主(2014-08-05):
主板插不插内存都跑C1,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 内存复位无电压  如何维修求教了

网友:
直接刷BIOS试试,不行就IO旁的822换掉

网友:
这不是华硕的机器 822不会出问题

网友:
我想这是技嘉G41MT-S2的通病了,不知楼主最后何解,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3代内存看看118 和238的检测信号是不是正常,其次就BIOS了,不过这款技嘉的G41南桥坏的也偏多。

网友:
虽然这主板坏南桥比较多,但是挡C1的自我感觉南桥的可能性还是小,我建议你先检查清楚有无外伤,先看看内存槽下面是否有断线(是主板的正面,不是后面)。然后可以刷新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