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罗工,西数1823板号的盘,有啥免费软件可以支持的吗?

楼主(2014-08-05):
请问一下罗工,西数1823板号的盘,想做一下G转P,有啥免费软件可以支持的吗?

网友A:
那么高端的盘,建议用TREX

网友B:
好像没什么免费好用的工具能支持。

网友:
这大气盘  哪里来 免费软件能搞定的

网友(2014-09-04):
trex 有脚本就行

网友(2014-11-16):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什么免费好用的工具能支持。

罗工能帮我看看我的问题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818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高端的盘,建议用TREX

TREX 好用的不好找,而且,使用难道比较大,一个外行的新手,使用起来比较麻烦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