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7514 电压拉低不触发

楼主(2014-08-05):
V星的P43开机不触发,PWR待机5V正常,3.3VSB正常,查开机线路,PWR到IO的PWRBTIN脚有5V高低高跳变,接着IO发到南桥的PWRBTN#电压只有1V左右不正常,这应该是造成不触发的原因,1V电压应该是被拉低的,这1V应该是5VSB线路上的,现在自己盲目的乱跑线有点难找,请教IO到南桥开机信号的脚一般是由什么元件转变由谁提供的,谢谢

网友A:
你换个I/O试试  要不你就继续跑线重点查附近的电阻

网友:
不是I/O就是南桥

网友:
他们之间是直连?刚才测试的时候偶尔有时候电压3.3,多数时间是1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I/O试试  要不你就继续跑线重点查附近的电阻

这里可以用镊子翘起IO 的PWRBTIN这个信号脚或者断开与南桥相连的线路判断故障。

网友:
直接干IO试试

网友:
IO发到南桥的PWRBTN#电压只有1V左右不正常

你认为1V是高了还是低了?

网友:
电路好难啊  会看的修这个很简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