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航嘉小电源 求思路 求问维修步骤!

楼主(2014-08-05):
先谢谢过给位师傅
本人爱好维修 就是不精通
现在的问题是上主板上转一下就停 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但是 滋滋滋滋滋~~~~~的响!

求一下检查步骤!

网友:
目测你的电源爆电容了.把12 V和5V滤波电容换掉在说。

网友:
清灰,换鼓包电容。应该能解决问题。航嘉的品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好的 我试一下

网友:
我也发现了电容鼓了,负载重所以吱吱响!换了应该会好的!

网友:
有两个小电容爆了,换了应该能好

网友:
这电源用件还算不错,该有的都有~~~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好几个电容都坏了。。。

网友:
恩谢谢师傅们 换完三个电容完美开机!

网友:
电容鼓了,应该马上换左再试试先。。

网友:
电容鼓了带负载能力差了

网友:
把输出鼓包的电容都换了,一般就可以解决滋滋的响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