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w2343tv 23的液晶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灭画面显示正常

楼主(2014-08-05):
LG w2343tv 23的液晶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灭,画面显示正常。里面的高压控制芯片找不到资料,不知那位知道的给份资料,谢谢。第一次发贴不知道,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先不用找资料,先找两组正常的灯管,外接一下试试会不会亮一下灭!要是不灭了就是灯管的事儿,换灯喽!

网友:
应是灯管 或高压的问题   还是先从简单入手啊  先测下灯管好坏   再找找高压的问题

网友:
查高压板附近的开关三极管和二极管,,,快一点的话就改高压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