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前辈们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一些测试点,谢了!

楼主(2014-08-05):
想请教一下前辈们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一些测试点,谢了!

网友:
电感 晶振 MOS管都在芯片附近,基本的电压都可以测出来,,,信号电压就需要图纸引动

网友:
有高手回答?顺便求H61H2-CM的bios

网友(2014-10-07):
要有套路才行

网友:
新手没图好难查线路,

网友:
路过的大神会支招吗?我也想学

网友(2014-11-10):
求大神指教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呵呵。信号的我不熟悉,但是电路的还蛮熟悉的,笔记本中。首先打各大电感对地100以上,cpu电感对地比较低。确定没有短路嘛,那就上电喽,看整块主板构架,首先找到3v5v有没有出来,各大场馆g级对地,io待机,南桥待机,32.768晶振。这些无误后,触发吧,触发那些信号比较难写,我就不写了哈,自个去搞,如不触发查io的pwr是否有高电平,bios供电,还有跟io的cs通信线,一步步的往下查哈,太多了我就不写了,要上班了

网友:
各路輸出电压的输出电感,各场管D极公共端电压,各晶振引脚。

网友(2015-11-03):
我也想学习一下怎么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