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戴尔N4010待机芯片发烫而总结的

楼主(2014-08-05):
    老板在修一个戴尔N4010的本子,由于有事情就交给我修了,他说换了新的待机芯片RT8206B芯片还是发烫,认为肯定不是芯片的问题(原故障也是待机芯片发烫,不开机),修到过TPS51125芯片发烫的,没修到过RT8206B发烫的,我想应该是大同小异吧。51125芯片发烫的原因:1、没有开启 2、LDO短路 3、PWM电感电压短路 4、有的主板VIN的限流电阻变质也会影响(高手总结的)下面是我的维修过程。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是0.213,摸待机芯片很烫,怀疑所订芯片是坏的,所以我从料板上找了两个换上,也是相同的情况,测过3 5V电感什么的都没问题,待机芯片附近的电容没有短路的,把3 5V电感断开还是烫,这下确定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了。开始查芯片的条件吧,
6脚VIN正常,4脚线性开启ONLDO正常,7脚线性电压LDO2.5V,终于找到问题了,应该是5V才对啊,是这个+5V_ALW,这个电压去的地方可真多,索性用烧机大法烧吧,(在电容PC84两端烧)果不其然烧出了元凶 内存供电芯片RT8207, 这个芯片上有代码是DH=CL,看到这样的代码我就迷茫,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这个芯片是RICHTEK厂家的,它有一个RT芯片代码表可以用来查芯片的代码。由于当时不知道怎么代换,后来就在料板上找了一个芯片上有CL的,是CL=CK,现在明白了,这个芯片是RT8205 看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就知道是一个待机芯片,   至于RT8205为什么有A,B,C,D,E那么多种,能不能代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们就有一个引脚定义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能不能互相代换,这个还请高手指点迷津。所以以后碰到这些个代码的芯片,记得去代码表里面查前面的那两个字母组合,那就是这个代码的实际芯片型号了。由于是换错了芯片,后面的各种问题我就不说了,反正没有修出来,客户催得急就装起来了。我估计要是换对了芯片,这个板子就应该修好了,可惜啊,当时的无知,导致浪费了很多时间,走了很多冤枉路,算是学习了,今后肯定会记忆深刻的。之所以申请加精是因为这个待机芯片发烫的问题还是很普遍的,这个帖子还是很有针对性的,还有几个知识点也算是科普了一下那些对此不是很明白的新手们吧!谢谢!最后只想说一句话:没文化,真可怕!
PS:感谢论坛里的“我的泪为谁飞”,谢谢他的大力帮助,问过很多人,都没时间搭理我。高手飘过。
不知道那个谁怎么看的,说我灌水,请睁开你的眼睛仔细看,看好了再说话!

DELL N4010独立显卡 UM8B.pdf

m456789 -5 严禁灌水,加精?看看你的帖子。哪个主板有两.

网友A:
还是经验问题啊,走了这么多弯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经验问题啊,走了这么多弯路

我用我的时间和所走的弯路,来和你们分享,这不叫经验吗?

网友C:
技术还可以,学习学习楼主这种精神

网友D:
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要是有件儿多好呀!就应该是个完美的结局了!给你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E:
帖子漏洞太大了,主板用两个待机芯片?RT8206+RT8205?

网友F:
引脚定义不对不能代换。

网友G:
很有思路,楼主你很厉害,不过还是要币啊

网友H:
花掉的时间划得来吗?

网友I:
这种芯片只要看前面的代码就可以了,DH=,芯片太小了型号没法写上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帖子漏洞太大了,主板用两个待机芯片?RT8206+RT8205?

亲,仔细看,我是说我换错了,所以才没修好的,没看好不要随便说话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芯片只要看前面的代码就可以了,DH=,芯片太小了型号没法写上去啊

原来是芯片太小,型号没办法写上去啊?哈哈,终于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花掉的时间划得来吗?

有的人学得快,有的人学得慢,不能一概而论,我觉得学习的这个过程还是很享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要是有件儿多好呀!就应该是个完美的结局了!给你加分,支持一下!

谢谢你的支持!我估计要是有件就应该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有思路,楼主你很厉害,不过还是要币啊

你想看就下吧,不想看就无所谓了,随你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还可以,学习学习楼主这种精神

有时需要折腾的精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脚定义不对不能代换。

嗯,以前不知道芯片型号的代码,现在终于搞明白了。

网友J:
有些芯片是不能代换的,要换芯片的话最好是相同型号的,即使相同型号的有些还是有区别的,换上同样不行。我记得有一款显卡芯片就是一个电容和电阻的差别,换上就不行!修本还是要细心!

网友K:
还是经验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些芯片是不能代换的,要换芯片的话最好是相同型号的,即使相同型号的有些还是有区别的,换上同样不行。我 ...

嗯,这个需要在平时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是经验问题啊

思路很重要,经验更重要!

网友:
DELL的好多本子放个电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我的时间和所走的弯路,来和你们分享,这不叫经验吗?

感谢分享,再接再励

网友L:
查不到,一般问x宝卖芯片的一般都知道

网友:
这个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查不到,一般问x宝卖芯片的一般都知道

问过一次,连卖家都说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M:
支持一下,学习了

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7-12-28):
感谢楼主我按照你说的修好了  也是一样的机子  一样的毛病

网友(2019-03-19):
浪费了很多时间

网友:
DELL 现在不好修啊  薄薄的 ·············

网友:
而且 BIOS  管的事还特多 ·············都、

网友:
动不动就会报警          让人完全莫不这头脑

网友:
以前不知道芯片型号的代码,现在终于搞明白了。

网友:
真的是非常好的经验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少走好多弯路,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