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高清无码 INTEL H61芯片组触发电路时序分析

楼主(2014-08-06):
V星H61M-P23主板不触发检修之INTEL H61芯片组触发电路时序分析

主板接手后测量各个供电点无短路现象,装上假负载、插上电源点开关不上电。测量开关针电压5V正常。

再测量PCIE X16插槽B10脚待机供电0V,不正常。

由于H61主板使用ERP控制电路,先将ATX_5VSB转换成5VSB再降压得到3VSB,测量ATX_5VSB转换5VSB电路,发现有ATX_5VSB5VSB电压。
5VSB转换电路
3VSB转换电路

ATX_5VSB测量正常

5VSB测量为0V

根据H61芯片组时序(如下图),得知H61芯片组使用深度休眠DEEP S3  S4状态,桥先得到深度休眠供电VCCDSW3_3DPWROK深度休眠电源好信号,发出SLP_SUS信号开启VCCSUS待机供电,再得到待机供电VCCSUS和待机电压好信号RSMRST#.

实际电路中时序如下。

工作原理:RTC电路三个工作条件VCCRTC、RTCRST#、32.768KHZ正常,插上电源IO芯片和开关针得到ATX_5VSB待机供电,短接开关针产生PWRBIN触发信号给IO芯片,IO芯片发出CP_3VA_OFF信号开启3VA电压,给桥提供深度休眠供电VCCDSW3_3,IO芯片得到5VA电压输出DPWROK信号,通过3VA上拉为高电平,给桥表示深度休眠供电正常.桥再输出高电平的SLP_SUS#信号给IO芯片,IO芯片输出SYS5VSB_OFF信号控制电路工作将ATX_5VSB转换为5VSB电压,再通过稳压器降压得到3VSB供电,IO和桥提供待机供电,IO延时输出RSMRST#信号给桥,表示主板待机供电正常,接着发出PWRBTN#信号给桥请求上电,桥返回SLP_S3#高电平给IO表示允许上电,IO发出PSON#持续低电平给ATX电源,拉低绿线使电源输出各个主供电完成上电.
理清触发电路时序后,根据时序对相关信号进行测量.
1.测量3VA电压正常。

2.测量IO46DPWROK信号为3.4V正常。

3.再测量IO47SLP_SUS#信号为0V不正常。

4.断电测量IO芯片47脚对地值只有16表示短路。

5.先将IO芯片拆掉再测量IO芯片47脚焊盘对地值,发现值为284变回正常,表示IO芯片坏。

6.更换IO芯片后再次测量47脚对地值为223正常。

7. 再测量IO47SLP_SUS#信号为3.4V正常。

8.点开关能上电,测量ATX_5VAB转换电路工作输出5VSB。测量PCIEX16 的B10脚有3.3V待机电压。

9.CPU供电1.1V电压正常.到此不上电维修结束。
H61主板与H55、双桥主板触发电路上区别是深度休眠(DEEP S3  S4,维修到大部分H55芯片组主板不使用深度休眠状态,H61主板是使用的.学到东西请拍砖,看不明白请回复问题。

最后附上图纸

 会员13515342元2023-1-13 10:34
 会员7868072元2022-12-18 19:21

加油,我最棒 + 5 很给力!

网友:
先回帖,再看帖。

网友A:
理论和动手能力一样强大,有时间的话,我可要投拜师帖给徐总了!!!!徐总除了教主板,还教液晶吗?我想投液晶的拜师帖……

网友:
这么晚还不睡

网友B:
打酱油路过,标题很邪恶,内容与标题不符啊,

网友C:
1150假负载要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50假负载要多少银子。

H61 是1155的    H81才是1150的  这里是H61的板

网友:
确实邪恶的标题啊~~徐总,你这无码确实不错,可是高清方面,就还达不到标准啊

网友:
徐总此帖又要成精了呵呵,经典的分析,感觉又有种想回去听你上课的冲动,感觉很好呵呵

网友:
这个厉害,理论很强大

网友D:
谢谢老师提供经典案例 请教一下 老师发布的图中里有张图是5VSB测量为0,可是贴出图中万用表上标注的是12点几伏 是啥意思 没看明白  谢谢

网友:
理论很强大

网友:
图文教学我至爱,多谢LZ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和动手能力一样强大,有时间的话,我可要投拜师帖给徐总了!!!!徐总除了教主板,还教液晶吗?我想投 ...

液晶课程不是我上,是覃老师讲课,有技术问题可以发贴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
班长,怎么多出点高清才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师提供经典案例 请教一下 老师发布的图中里有张图是5VSB测量为0,可是贴出图中万用表上标注的是12点 ...

请看清楚我的表是自动表,里面是12点几mV。

网友:
没有一些理论还真看不懂啊

网友:
详细的讲解。给力

网友:
图纸共享一下呗

网友:
老徐就是牛呀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 理论实践结合的太好了 想老师致敬

网友:
嘿嘿,老徐,我修那块技嘉H61M-DS2就知道了,使用深度睡眠,由SLP_sus#控制待机供电

网友:
楼主把图纸奉献一下吧。

网友:
又复习一次了,什么时候把供电后面的也发个贴

网友:
无码好,这种无码就是太少了。

网友:
真给力,讲解细致,学习了

网友:
看到徐总发图,心都跑到深圳去了

网友:
以后的主板和笔记本主板 都不好修了 桥虚汗的少了哦

网友:
详细分析很给力。。赞一个

网友E:
根据H61芯片组时序(如下图),得知H61芯片组使用深度休眠DEEP S3  S4状态,桥先得到深度休眠供电VCCDSW3_3和DPWROK深度休眠电源好信号,发出SLP_SUS信号开启VCCSUS待机供电,再得到待机供电VCCSUS和待机电压好信号RSMRST#.

老师,里面的VCCDSW3_3和DPWROK是哪里给桥的,还有3VA呢?

网友:
呵呵   我们很幸运可以现场听讲解.不过还是认真的再看了一遍.

网友:
那个电路图挺给力

网友:
新主板 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据H61芯片组时序(如下图),得知H61芯片组使用深度休眠DEEP S3  S4状态,桥先得到深度休眠供电VCCDSW3_3和DP ...

3VA就是给桥的VCCDSW供电

网友:
徐总,换个I/O,一下子搞这么多,给新手看的吧!

网友:
东西就是好啊

网友:
真是高手啊,很好的给大家上了一课

网友:
只是来学技术的

网友:
H61的板子,真心不好修,没有图纸更是迷茫!

网友:
单桥的时序是不是更快了

网友:
楼主厉害  加一下我QQ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酱油路过,标题很邪恶,内容与标题不符啊,

话说,看到“高清无码”四个字就条件反射的点进来了。

网友:
赞一个,真的很精典!

网友:
看到高清无码 想歪了

网友:
厉害高手,H61芯片组维修,资料真不多,好帖。

网友:
图文并茂 非常给力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和动手能力一样强大,有时间的话,我可要投拜师帖给徐总了!!!!徐总除了教主板,还教液晶吗?我想投 ...

好厉害啊-牛叉

网友:
神厉害了,都没有太注重去了解。以后多学习下

网友:
这种板我好多没修好,不懂原理呀

网友:
这板IO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看到“高清无码”,我以为是视频,老徐真是把大家的胃口吊足了

网友:
采用大量的图片进行讲解,这样的效果最容易记住

网友:
徐总威武霸气,这个真心不知道,帖子收藏了。我研究一下6系列的时序吧

网友:
能发一个完整的时序出来就好了,还是对H61有了一定的了解

网友:
很好 学习了  ,马上做个笔记。

网友:
很给力,现在H61的时序跟以前的不同,必须好好学习下

网友:
徐老师 给力, 讲的那么详细啊,又可以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
楼主威武名不虚传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明了,值得学习。另外,楼主能不能给我传下图纸呀!谢谢了

网友:
好深的学问哦

网友:
这种技术文章应该是精华中的精华呀。顶老师大作。

网友:
老徐!还记得大梅山上的夏雨荷吗!

网友:
高清无码,应当是视频教程呀,,

网友:
徐老师,的理论绝对是一流的,我也很想再回去学一期啊,感觉理论还是没过关啊

网友:
徐总,,你曾经说过修好 供电,能搞好市场上60-70%的主板,我当时真信了。

出来在电子城实习一个月,大概修好也有百来块主板的。。现在供电问题修的少,,要么刷BIOS,要么桥虚汗,要么IO,还有内存坏最多。。。。遇到雷雨天,就是网卡 串口芯片挂了,拆之就好。。。

H61以后难修啊,修信号,用示波器好似修本本一样,非常耗费精力。。

网友:
老师我还注意到一个问题你的表是带温度测试的吗?怎么有℃和℉。

网友:
楼主能上份图纸么 ?

网友:
老师给力了。上次就遇到V星H61的没待机,死活整不出来。看了你的帖子感觉又有自信了。

网友:
终于有一个完整的时序图来分析电路了,感觉超级给力,以后修到h61板子心里也有数了。

网友:
很有营养的贴子。。。

网友:
请教一下  这里的给桥提供深度休眠供电VCCDSW3_3,IO芯片得到5VA电压输出DPWROK信号,通过3VA上拉为高电平, 当中的5VA和3VA电压是哪里过来的 这里有点没看懂

网友:
这下摸到io发烫没?

网友:
大师 的帖子必须给加分!!!!!

网友:
确实 很仔细   顶起来

网友:
楼主 你得这个贴让小弟受益匪浅,在此先谢过   你的h61的这个开机时序重点讲的的地方是不是比以往时序多出的那两个信号{提供桥的深度休眠信号,dpwrok这个信号}对吧, 但我想问的是你的提供桥深度休眠信号的电压测试点是不是也可以测io的发出脚啊?,[2] IO芯片得到5VA电压输出DPWROK信号,这里的5va电压是啥电压啊,如果这个电压没有正常产生的话,那他的好信号是不是也就没有了,   我希望在八月份的实地中能和你探讨和学习一些台式机主板的问题

网友:
太好了,谢谢.学习了·

网友:
看到楼主的帖子,真是不错

网友:
请问里面两个PWRBTN 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懂 ?要按两次开关吗??还是一个是开关发给IO,另一个是IO发给桥的?

网友:
理论上非常强大,学习贴。

网友:
学的不错嘛    呵   学习了

网友:
老师,最近在外面碰到H61系列的都无语。。。

网友:
说的很好,不过这好像不太清楚,只说了供电,没有说时钟,复位及主板跑码的过程,我想知道供电后的一些时序,在此请教。

网友:
我想说,我想要图纸,求分享

网友:
楼主讲解的好详细

网友:
版主辛苦  求教版主: 3VA电压的测量点在哪  另外IO的5VA电压怎么得到的?是不是IO发出CP-3VA-OFF信号后也同时就有了5VA

网友:

楼主请原谅我的无知   “    IO芯片得到5VA电压输出DPWROK信号” ,这个不太理解,假设DPWROK这个信号是IO在得到5VA时发出的话 ,V5A的开启是由RTCRST开启,供电是由ATX—5vsb提供,5VA在没点开关之前不是已经由RTCRST开启了吗,那DPWROK这个信号不是在没点开关之前就已经发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SLP_SUS#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发给谁的。谢谢分享

SLP_SUS#是南桥发出的,用于开启待机供电,一般先给IO,再由IO控制电路输出待机供电。

网友:
可以把第一个管子的G板对地就好,开机点亮,可以正常使用.因为一个技嘉的B75不触发修了一上午没有修好,后来就用了这个方法

网友(2014-09-14):
好贴呀,好贴,昨天遇到一块七彩虹主板,我就发现ATX 5VSB通过场管进一八脚芯片,电压测量八脚芯
一脚的电压跟开机排针一样。才1.7V,不管他用吸枪加焊,再测3.3V,正常开机。原来如此呀。。。。。
好贴。
     修主板是一种快乐

网友(2015-01-21):
发布的图中里有张图是5VSB测量为0,可是贴出图中万用表上标注的是12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