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纠结的RV415 进XP系统 不定时黑屏,最后完美搞定

楼主(2014-08-06):
客户送修 三星RV415 现象进XP系统  一切正常,各种驱动正常,使用中没哟规律的黑屏,没有任何的显示 主机还正常工作!一般经验判断是 显卡问题 或者是显卡缺电了,顺着这个思路走了 一天,测量了显卡的 的供电 芯片 8708 ,1280MP  1。8V   1.0V    还有 CPU  的 1,。05  ...好多 地方 黑屏时 不黑时都对照了 没有问题,显卡都换了 ,APU 都 补焊了 涛声依旧,累了 搞了一天了  不应该 ,之前 修够  一个 ATi 显卡缺电的  30分钟搞定,这个这是蛋疼呀 ,最后想起来 在 BIOs 里 没有问题,能不能是 系统不兼容,,,试一下了  贴标是 Win7 就装Win7 了 奇迹出现了  30分钟了 Omk    看电影 一小时 OK  ,回想 自己的 判断  失误,,

告诫朋友么们 不要100% 相信自己的 判断 用事实证明! Rv415 记住了 装 XP 有可能不稳定!Win7 必须的

网友:
此问题我碰到过,,非要win7才干得起

网友:
就是显卡驱动不兼容

网友:
换个显卡驱动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现在有好多的机器都不能装xp了。即使装了有的也没有驱动

网友(2017-08-20):
回复一下 给楼主加一下分回复一下 给楼主加一下分

网友(2017-09-19):
感谢楼主分享啊,我遇到这个问题以为是显卡问题,就换了个显卡,还是没有用,看了你的发帖,装了个win7就ok了

网友:
哈哈, 系统导致的。。 奇葩的故障

网友:
这个故障很奇葩    完全没遇到过

网友:
记住了 下次 有这机器修 留意!!!!!

网友:
新机了是这样了

网友:
这个花了不少代价哦

网友:
复一下 给楼主加一下分回复一下 给楼主加一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