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8-06):
联想1961wa图像模糊,开机白屏1秒后慢慢由上到下出现细横条,有无信号输入的小框框闪动,不过看不清楚。

网友:
屏坏了,别修了

网友:
屏的问题,不好修。

网友:
我也觉得是屏坏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用通用驱动板接新的屏线。刷好程序接好线等!可以很快很容易的判断出谁的问题!再做进一步的处理。

网友:
不一定是屏的问题,先找个万能板子,看看能不能点亮,这种按白屏问题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