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1117成功替换V星UP7706案例一则

楼主(2014-08-06):
今天遇到一块板子V星MS-7388,打值正常,插电,待机灯不亮,呀,没插好?再插一次,还是不亮。(老板子,没考虑EPU)量下5VSB,有电压,查了下3VSB是由UP7706产生的(查的7389图纸),

量了下,234脚有电压,6脚无输出,判断芯片坏。看了下正好没有这芯片。一想就因为个待机电压这个板子就废了吗,不甘心啊,有没有其它办法?上迅维查了下有人改造过,是把56脚之间接一个220欧的电阻,一量5脚没电压,此路不通。还有拿1117改的,但是没成功,也没有说具体细节。想了下,我也拿1117试下吧,行就行,不行也废不了多少事。先看下电路,1117需要有调整电阻,7脚正好连着3个电阻,一个是接的5VDRV1,这个不到了,摘掉,另外两个一个接地,一个接6脚输出,与1117的调整电阻正好一个接法,真是天助我也。上手,把两个电阻拿掉,换上1117的调整电阻。接下来就是1117放哪,本来想放在7706的焊盘上,怕有其它脚短路,看上面正好有点空,放在上面往下面连线吧。调整脚接原7脚,输出脚接原6脚,用的是下面中间的那条腿(不要想歪了),输出脚接原2脚、3脚都可以。效果图如下:

上电,亮灯,我心飞翔,有戏!

量下电压,3.35V,正常。

触发,顺利跑码亮机。

最后再打上胶就OK了。由于没想着会成功,前面部分没有拍照。小弟新手,第一次发维修经验帖,感觉还可以的顺手加个分鼓励鼓励吧,谢谢了。

网友:
这方法不错。。维修就是需要灵活多变,只要达到修好的目标就行了。。

网友A:
大师兄一出场   果然不同凡响啊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维修就是要灵活

网友:
有好几块等着修  都是V星的

网友:
不错的维修 思路。

网友:
有想法、有动手能力,不错,赞一个

网友B:
不错,学习了,经常都是原值代换,不敢乱换,懂原理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兄一出场   果然不同凡响啊

看别人有改的才想着改的。

网友:
小弟新手 膜拜了

网友C:
这样做好是好不过这要是自己的电脑还行,如果是给客户修那最好还应该向客户说明一下不然客户事后知道楼主改变了原板电路能干吗?

网友A:
就是改的有点像外星来的一样一样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好是好不过这要是自己的电脑还行,如果是给客户修那最好还应该向客户说明一下不然客户事后知道楼主改 ...

是要说的,不说客户也会问:我的电脑哪坏啦,你修的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改的有点像外星来的一样一样滴

焊的不太漂亮,焊功还得练。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焊的不太漂亮,焊功还得练。

准备啥时候回去学笔记本啊

网友E:
修得不错,啥时候叫康师傅也发个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得不错,啥时候叫康师傅也发个贴

都是师傅教的好。看看值不值得加个精啊,鼓励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啥时候回去学笔记本啊

过年吧,刚过年学笔记本的人应该少吧,那时候就凉快了。

网友F:
巧妇有米诺,熟能生穷,有时候遇到偏门东西就得这样对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巧妇有米诺,熟能生穷,有时候遇到偏门东西就得这样对付

是啊,没找到芯片,找V星的料板上也没有,就想着改改看看,还真出来 了,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

网友G:
用硅胶固定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H:
为什么要用调整电阻呢,直接上1117-3.3不就得了!

网友:
熟能生巧,变通应用是维修人员的DIY精神。

网友I:
从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像你学习

网友J:
康总!不错不错,我总是这样修显示器,主板暂时没这么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康总!不错不错,我总是这样修显示器,主板暂时没这么玩过!

还行吧,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活人不能让那啥给憋死了。

网友K:
值得加分,楼主是把R926去掉了,再换R924和R925吧。我第二次看才看清楚!!

网友:
芯片应该打个胶

网友:
引用 网友K:
值得加分,楼主是把R926去掉了,再换R924和R925吧。我第二次看才看清楚!!

是啊,我看了下7脚正好放1117的调整电阻,把7脚当1117的调整脚。电阻肯定要换,都没标阻值,不知道多大。用原来的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硅胶固定一下就更好了

加上胶了,1117没有焊盘,要不一碰就掉了,没拍照,加了胶的和效果图一样,再上图有点重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要用调整电阻呢,直接上1117-3.3不就得了!

有固定输出3.3V的,没找着,基本上都是带调整的。调整的基准电压是1.25V。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从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像你学习

老徐不让这么干,尤其是飞线,这不是没芯片了。

网友:
我喜欢改电路!!娃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学习了,经常都是原值代换,不敢乱换,懂原理就是好

FB 端引脚相连电阻找阻值相近的代换就行了,如果是找到固定输出的1117进行修改电路,则可以忽略U18的7脚相连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K:
值得加分,楼主是把R926去掉了,再换R924和R925吧。我第二次看才看清楚!!

这里R924和R925电阻应该是起到串联分压作用的。

网友:
这个也行- - 不错,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不错,维修就是要灵活运用

网友L:
现在好多主板采用UP7706这种法师产生3.3V待机电压,楼主可以备货的,不过楼主改版技术真的不错的

网友:
这方法好用,我也曾想过这类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L:
现在好多主板采用UP7706这种法师产生3.3V待机电压,楼主可以备货的,不过楼主改版技术真的不错的

谢谢提醒,我之前以为只是在以前的板子上用,现在不用了,最近看到有H61的板子也用这个芯片,看看买上点留着用。

网友:
师傅技术很厉害啊,值得我们去看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提醒,我之前以为只是在以前的板子上用,现在不用了,最近看到有H61的板子也用这个芯片,看看买上点 ...

H61的主板都采用这种方式,不是以前1117直接降压过来的,改板一来不美观,二来不一定都可以

网友:
不错,思路灵活

网友:
应该是1117输入脚接原2脚、3脚吧,

网友:
工夫厉害呀,一看就是从讯维出来的

网友:
顶一个,谢谢楼主分享。基础很高啊,可以灵活运用

网友:
不错啊,走运啊,遇到的都是简单问题

网友M:
很不错的维修案例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好帖子,确实是好的维修思路,很多时候我们就得向楼主学习这种灵活运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固定输出3.3V的,没找着,基本上都是带调整的。调整的基准电压是1.25V。

固定输出的左面叫直接接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很不错的维修案例

得,以后都不要发言了,无语

网友:
这有点意思啊,只要输出是3.3就可以了。不管是芯片还是1117,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呀修机子就是厉害

网友(2014-11-15):
1117用不用考虑他的散热呢11?

网友(2015-08-04):
诶    你那个稳压器下面是个电容的焊盘吧

网友:
直接把1117的元件照搬过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不住吧。1117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牛人呀,厉害,直接取3.3v行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