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充不了电

楼主(2014-08-06):
有几个UPS电源都是充不了电,一断电就马上掉电了。想问下是电池坏了吗?需要换一个电池吗? 或者是可以加一些充电液进去可以吗?

网友:
多数都是电池坏了!好像没法修,换了就好!

网友:
我有个ups也是这样的,但是电池是一体化的,加不了充电液,换了一个电池就好使了,也有可能是电路出现问题,你查一下吧

网友:
后备式的ups吧?出现描述的现象很难自己恢复,可以把电池拆除进行复活充电,比较麻烦,杂牌电池效果一般,建议换电池。

网友:
换电池,一换就好,这个东西电池就是命根。正常使用也就是1~3年的样子。

网友:
UPS本身都带有充电电路,如果充电电路没问题,长时不用一定要定时充放电。

网友:
电池也有使用期限。

网友:
楼主确定充电电路没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