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32e显示器不通电症状

楼主(2014-08-06):
一台飞利浦232e显示器,说是跳闸合闸跳闸合闸大约重复了5-6次以后不通电了,拆开一看一个TVR10471明显破裂,保险2AH250V不通,坛子里搜索了一下TVR10471,说是不用也可以,最好是用上,手头没有TVR10471,于是就换了个3.5A250V的保险,结果通电后3.5A保险噗嗤 冒烟了 在从哪着手  高手们指点下  谢了

网友A:
是个压敏电阻吧,用线连上就行,先测测吧肯定有短路的,桥坏了吧?

网友:
整流桥,大电容,开关管,输出二极管,......挨个测吧!

网友B:
本来就烧保险了。你上个保险。又不测试后级有没短路。整流桥。mos。电源管理。稳压二极管。
你这样做,迟早一块电源板就要报废。

网友:
过压损坏时,不但压敏电阻脍 损坏,后面的桥块,大电容,电源管,IC也有可能损坏,需要一一查出再,无故障后再换保险。在保险处接一只220V60W灯泡做假负载,会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个压敏电阻吧,用线连上就行,先测测吧肯定有短路的,桥坏了吧?

大哥 液晶显示器 有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烧保险了。你上个保险。又不测试后级有没短路。整流桥。mos。电源管理。稳压二极管。
你这样做,迟 ...

哥们说的有道理 既然炸保险 想想就是后级有短路存在

网友:
整流桥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个压敏电阻吧,用线连上就行,先测测吧肯定有短路的,桥坏了吧?

他说的是整流桥吧

网友:
这问题 就是300V前面的事, 轮个换一遍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最后找到原因了  电源块STR-W6262坏了,同行跟前找了一个同样的换上了 TVR10471没有换,直接去掉了,保险2AH250V用细线线了  至此结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哥 液晶显示器 有桥吗???

桥你都不知道咋修显示器呀!呵呵,我说的是整流桥,就是内部是4个二极管的组成的那个黑了吧唧的方块,有四个腿的家伙,离大电容很近!你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说的是整流桥吧

嗯,就这意思!我们天天都这么叫呀,可能有点山炮了,没做正规学过的事儿吧!这桥才4个桥墩,笔记本和主板上的桥墩就多了!

网友:
反复电压冲击造成电源部分烧损。所以显示器用完应关闭。

网友:
后极短路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桥你都不知道咋修显示器呀!呵呵,我说的是整流桥,就是内部是4个二极管的组成的那个黑了吧唧的方块,有 ...

哥们 我修显示器6年了 你说整流桥这还差不多 单单说桥那就是意义不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哥们 我修显示器6年了 你说整流桥这还差不多 单单说桥那就是意义不同了

可能地区不同,我们这里都这么叫呀,行里的几个维修师傅也这样叫的,不过我们心里都知道是啥!
你都修六年显示器了,我猜修3年吧,看样子你应该是高手,以后有不懂的向你请教哈!

网友:
后級肯定有短路,重點查橋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地区不同,我们这里都这么叫呀,行里的几个维修师傅也这样叫的,不过我们心里都知道是啥!
你都修六 ...

哥们  高手不敢说 有句话说的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互相交流我很喜欢 希望能与哥们常在贵论坛交流探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哥们  高手不敢说 有句话说的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互相交流我很喜欢 希望能与哥们常在贵论坛交流探讨

好的,你这头像漂亮呀!挺诱人的!   求你点事儿呗!
上午我亲手整死个显示器,联想的2261,原来是点一天会自己关机,我以为是驱动板的事儿,一顿补焊,插上电以后,显示的联想logo有点花然后灰屏,拔掉再插就不亮了,一测5V12V都没有了,拔掉驱动板也是一样!5V12V输出不短路,后来换了个光耦,竟然亮了,装好壳又完了,一次电源芯片是LD7576,我改了个7575一脚去掉电容对地接了一个100K电阻,现在只有8脚有160多伏,6脚11点几伏,这个11.几伏好像还在0.1  0.1的往下降!其他叫都没电压,跟他相连的50V22微法的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
帮我分析一下呗谢谢了,哥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的,你这头像漂亮呀!挺诱人的!   求你点事儿呗!
上午我亲手整死个显示器,联想的2261,原来是点 ...

哥们刚刚看到你所说的问题
本人是这样想的,先将问题区分一下,电源部分无非就是一次电源要正常,后输出部分12V,5V电压要正常
那现在换7575后,一次电压是多少,如电压不正常,那问题就缩小范围
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各个脚的对地阻止是否正常,并且我查了一下7575的PDF,6脚是VCC,根据PDF6脚相连着还有个二极管吧 不知板上有没有,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刚刚看到你所说的问题
本人是这样想的,先将问题区分一下,电源部分无非就是一次电源要正常,后输出 ...

嗯,我再按着你的思路查查!8脚电压好像低吧?才16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