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显示器

楼主(2014-08-06):
求长城显示器m1931显示器的程序。有的给我一个谢谢了。。

网友:
给你一个万能的,试试吧!

长城m1931MCU刷acerAL1981W长城GW1931 M9WJU都OK.zip

肯定ok!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M1931  长城的   驱动板供电正常   屏位置供电正常   按键也有电压  就是开关没反映  开关键也正常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不是跟我的一样?    我用编程器能读出程序64K 的  但是擦不掉程序

网友:
有通用程序,刷了就OK啦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用用黑屏。刷 ROM包好

不过客户要是舍得花钱的话,我就换个通用版。这个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