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路由器经常死机断掉的。。

楼主(2014-08-06):
我家的杂牌路由器一到夏天,天气一热就死机,需要关掉电路重启下又可以用几个钟。。有什么解决方法啊。。。

网友:
买个新的路由。

网友:
你好  这个 都是 接网线的接口 电信的接口哪里 问题

网友:
改一下。试试。

网友:
楼上的太强大了,,,我是在壳上开孔加个风扇,,,,在发热芯片上加散热片

网友:
楼主还是换一个吧,老化了,用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2014-12-23):
直接加一个散热片上去会好很多

网友:
有些加散热片就可以了,有些还有滤波电容不良要更换

网友:
路由器只质保一年,说明路由器的使用期限肯定不长,如果用了超过3年了,就换了吧

网友:
拆机,在主芯片上加上一个散热片

网友:
我发现腾达的路由器不咋地,也会经常断线,而且延迟严重,发一条信息要好久才发的出去

网友:
在芯片上加铜片散热来得快

网友(2015-01-24):
楼上正解!

网友(2016-05-25):
好方法,试试看看。

网友A(2016-07-01):
在路由器的上面开个大园孔再装个风扇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路由器的上面开个大园孔再装个风扇OK

我以前把路由器底下放一个笔记本散热器挺好用的,可以完全解决问题

网友:
这是掉线是不是路由器久了没有用网络就掉还是什么样的掉,

网友:
旁边放个小风扇,现在新的路由也就20-40左右。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