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M1931开关没反映

楼主(2014-08-06):
我手里也有一台M1931  长城的   驱动板供电正常   屏位置供电正常   按键也有电压  就是开关没反映  开关键也正常

程序擦不掉怎么解决啊     用的TL866CS的编程器

网友:
帮忙建议一下 查那个位置

网友:
这显示器来着?

网友:
照你说的。都正常。那就刷个muc。管好。。

网友:
这种机子直接刷程序.

网友:
我的编程器不是在线刷的,需要把程序芯片取下来,我试了芯片擦除不掉是不是要换一个啊,那种型号的合适?

网友:
直接刷程序.

网友:
按键、程序一个个试

网友:
程序擦不掉怎么解决啊     用的TL866CS的编程器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先刷程序试试,再不行就扔一边吧

网友:
刷个muc试试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用费心思了,直接刷程序

网友:
直接换一个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