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普LCD-32D30-BK液晶电视

楼主(2014-08-06):
请问夏普LCD液晶电视电源一体板灯管是单针插座的,想外接灯管来检测该如何接呢?谢谢。

网友A:
先确定一下高压部份供电是12V还是24V或者是其它供电电压,然后找到相应功率的高压条就可以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一下高压部份供电是12V还是24V或者是其它供电电压,然后找到相应功率的高压条就可以测试。

但是灯座只有一个针,怎样接灯管呢?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灯座只有一个针,怎样接灯管呢?谢谢你。

最好拍照上来

网友:
---来个图片看看看、、、、、

网友B:
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无法发图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无法发图片的。

夏普LCD-32D30-BK液晶电视灯管插座,附图片

网友:
夏普LCD-32D30-BK液晶电视电源高压板,附图片

网友:
上图后怎么没有回复的了。。。。。。等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