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开不了机 怎么刷BIOS啊

楼主(2014-08-06):
如标题求救  一直开不了机啊,有时点电源键会反映,但很快就又自动关机了

网友:
楼主如果不是专业人员  请勿乱动哦 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想在线刷新BIOS    最起码能正常开机     开机掉电的话就是要有专业工具拆机来刷了

网友:
换人帮刷就行了,,你有BIOS机就可以自己刷下。。

网友:
看你这个不行事bios的问题,倒像是主板的问题。最好是查一下

网友:
拆机找编程器刷

网友:
不行的话 找别人刷啊

网友:
你这样只会扩大故障找人修吧

网友:
要有目的的去刷BIOS ,你这个不一定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这给只有找那些有刷BIOS的机器的修电脑的地方帮你刷

网友:
建议找别人刷吧

网友:
在主板上的

网友:
开机掉电,查一下分组供电,pg信号,后级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