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不显示

楼主(2014-08-06):
华硕K43S插内屏灰屏,接外接花的很严重。
换过显卡,四个显存,刷了N个BIOS。

求帮忙再分析哪还有可能性

网友A:
华硕K43S插内屏灰屏,接外接发的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K43S插内屏灰屏,接外接发的很严重。????

不好意思。花的很。

网友:
因为杀呢?????????

网友:
你就换下显卡 啊

网友:
显卡,显存全部更换过。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再换一个

网友:
你看下显存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问题比较多

网友:
PCIE总线测过了没?显的时钟不正常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好好查查条件吧。

网友:
这种问题貌似很难修

网友:
会不会跟显卡供电有关

网友:
显卡供电看看。。。。。。。。

网友:
显卡的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