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无待机3V 5V

楼主(2014-08-06):
手上有款K43SV笔记本无待机3v5v,隔离保护电路有19V输出,查3V5V电感对地不短路,一查8206A的供电条件发现只有19V输入,其他电压VCC,BST1 BST2全部没出来,果断换8206A,3V5V通电亮机,装机给客户!第二天客户又拿来了又是相同的问题,结果发现加焊8206A就会好 但是冷机又不得行了,求大神指点?在线等 8206A周边的电容都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补充一下我的板子是K43SV  REV:2.0的

网友:
外围电路?是不是旁边电阻有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待机不良引起的  继续换之。。。上个月我修过华硕 忘记型号了  也是加热待机可以触发。更换就正常了 到现在也没返修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如果没有你可以用烙铁焊下元件如果焊到哪个电阻就有说明那个电阻问题华硕好多这问题都是电阻引起的还有电容实在不行就先换三伏五伏电容先

网友:
就是没图纸 3V 电容都换了电阻坏好多都是有待机的情况下吧?

网友:
冷机的时候, 有没有3V,5V

网友:
现在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华硕这块板就是坑,我修一块电流跑到1.6就是不亮机

网友:
量测一下 周边电阻值 电阻坏的可能性多些

网友:
示波器测下bst脚的波形

网友:
换一个芯片

网友:
我有一块K43SV 3.0的,死活没有35V待机

网友(2014-09-11):
主板烘一下,,或放久一下,,,,,换EC    第一次 ,,或头几次可以开机,,,正常,,,,等会就又没有3V  5V  很是奇怪,,解决不了,,,

网友:
再换待机芯片,可能线路有断线,或者板层断了

网友:
周边的电阻,电容坏的可能性太大了,要重点查一查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
华硕K43SV  K54L   K54LY 这几个型号机器都是先有3V,而且这个3V是直接由线性5V转换电压做开启的,5V是在IO得到这个3V供电并且读取BIOS后由VSUS_ON信号开启,所有可以直接飞线8206的27脚开启3V,如果BIOS或者io有问题那么5V只会输出1v多电压,这个本人在这几款机器上做过实验完全验证的

网友(2016-10-21):
没3/5v时查3/5v开启是不是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