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降到5v要用个多大的电阻

楼主(2014-08-06):
如题,电阻上的字看不清了,测阻值有50欧,一端有12伏,一端无电压,不知道要用个多大的电阻

网友:
还要找到接地那个电阻才能计算啊

网友:
同意楼上。。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一个电阻没有办法做到降压的。两个电阻分压才可以。还有你测的无电压那边是不是短路了啊。。。

网友:
看看和它相连的那个电阻多大,然后才能计算出这个电阻多大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电阻分压必须有上下分压电阻才能分压,单个电阻只能是降压或限流,降多少电压限多大电流还得看负载大小和电阻值的大小,这个问题太笼统不好回答。给你一个电阻分压公式自己算算 U1=UR1/(R1+R2)
   U是电源电压,R1、R2分别是上、下分压电阻。

网友:
电阻分压,有公式算的,网站上有这个软件下的。

网友:
楼主小白吧!看来你把问题想的太简单了。如果想把12V转变成5V,见议你用7805稳压IC吧。

网友:
一就是用两个分压电阻,一就是用稳压IO

网友:
1117吧   可调的!!自己该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