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这是神马神器!

楼主(2014-08-06):
没有一颗芯片,  难道pcie  还有这些接口的信号输出????

网友:
应当是视频和高清端子

网友A:
LZ卡上面不是清楚的写着HDMI_TV_CARD吗?

网友B:
高清口啊
没见过吗

网友:
HDMI转接口

网友:
没有芯片,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清口啊
没见过吗

我知道哪些口,问题是卡上没有任何芯片,你说正常?pcie能直接输出 hdmi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卡上面不是清楚的写着HDMI_TV_CARD吗?

我知道哪些口,问题是卡上没有任何芯片,你说正常?pcie能直接输出 hdmi信号?

网友:
第一张图上写的是hdmi输出到电视的卡,但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没有见过。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哪些口,问题是卡上没有任何芯片,你说正常?pcie能直接输出 hdmi信号?

它应该是插在主板上应该有这个芯片的板上的吧

网友:
会不会是软件控制,它只负责转接。

网友:
视频和高清端子

网友:
是不是转接卡,没有芯片能直接用吗?

网友:
视频卡巴、、。

网友:
应该是做KTV的视频接口卡吧。。

网友:
见识了  这个板子

网友:
应该连接的是配套的设备吧!!!

网友:
PCI-EX1转xxxxxx

网友:
应该是解码器扩展出来的输出卡吧?
KTV下来的?

网友:
这个小东西还是第一次见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