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技嘉主板无法从U盘启动

楼主(2014-08-06):
如题,型号:GA770T-UD3P,无论是选HDD,ZIP等模式(全部模式都试过),都无法进入U盘界面,总卡在:Initialize variable space,starting cmain……到这里就不动了。
而且试过很多次都是技嘉主板的其它型号,都不能从U盘启动。U盘在其它主板中,是可以正常启动的。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只有把硬盘拆下来,到其它主板上去GHOST系统了。
请问有哪位同行知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吗?还请指教一下……

网友A:
换其他的u盘引导工具制作的u盘就好了  兼容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其他的u盘引导工具制作的u盘就好了  兼容性问题

请问,用什么引导工具比较好,你试过吗?

网友:
大白菜吧。

网友(2014-09-20):
我也刚遇到一个,只能才硬盘,不过也费不了多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