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20 笔记本进水无待机3V5V维修经验

楼主(2014-08-06):
同行拿来的本子 拆开主板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06测试待机3V 5V电感无电压  检测二电感对地阻值126 正常 ,找到ISL6236待机芯片发现有进水痕迹 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发现芯片第6脚焊盘腐蚀没了 看图纸得知6脚是VIN 芯片主供电 心里窃喜 以为飞线就好了 二话不说从PL 10  19V VIN飞线到ISL6236第6脚 通电测试发现还是无待机3V 5V  测试芯片7脚LDO无5V线性输出 1脚REF无2V基准电压 看图纸得知主供电VIN有了芯片还要得到4脚的ONLDO开启信号 测试无电压 图纸得知ONLDO是由 PR62 390K和PR64 150K分压5.2V 的 找到PR62 发现PR62一端的VIN已经腐蚀焊盘也已脱落  在料板上找半天没找到390K电阻 于是找了个200K电阻换上 再飞线VIN19V 到PR62 VIN端通电测试分压出7V 开启信号到芯片4脚ONLDO了 可发现待机电流 0.076待机电流偏大 摸芯片发烫 找了个ISL6237换上 插电测试待机0.06 测试芯片REF1脚2V 7脚LDO 5V芯片工作了 再测试待机3V5V电感也已出来 几经波折一上午过去了 心里狂喜 总是没白忙活 于是按开关电流刷刷的到1.1A 1.5A等半分钟也没见屏亮 拔下内存电流只到1.1A 内存已过无显 瞄了眼风扇灰堵得死死地 独显芯片硅胶已干 想起同行拆过 推断怀疑干下显卡看看吧 加焊还是不行 仔细观察整板 找出了蛛丝马迹了 原来在MODEN卡下面也有点进水痕迹 把MODEN拆下来洗板水洗干净没发现掉焊盘断线 直接开机发现掉5次电厚亮机了 可每次掉电5次才能亮机  上论坛看了下才发现MODEN不接会导致掉5次电亮机 经过实验发现接上MODEN到1.1A-1.4A始终不亮机原来MODEN坏了 换了个好MODEN故障解决    !

ACER 4720.pdf

网友:


网友:
红色字体 看着不太舒服

网友:
MODEN 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