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独立BIOS 以求到百分百正确

楼主(2014-08-06):
论坛里刷了好多 都不行,集显独显都没分清  ,谁有R400独立 ATI  25X64V 8M的 BIOS资料给下吧

问题解决R400 独显 刷BIOS 重启不亮 进系统超慢 档电流 ,3楼 附加极品 BIOS资料,都备份保存了吧,我找的真不容易

网友:
我也在找啊 ,同求同求

网友:
求大神给点分吧, 我下了不到20次,找到正确的BIOS  ,我机器原故障给大家分享下, 开始是开机 0.9 上去1.2差不多开来  就掉电, ,拆机后发现声卡附近 和BIOS脚 有轻微的腐蚀, 就处理 加焊了,开机还是掉电,就刷了 我电脑里的 R400 BIOS  ,加电电流有变化 跳变上去了,不过在1.20哪里停顿时间有点长大概 20秒左右吧 就跳上去了 LOGO出现, 感情是好了 装机,进系统滚动条哪里有点慢 1分钟左右的样子,到桌面 测试功能一切正常,就跑重启 结果重启完毕 就一直档电流1.22不动,机器可以保存BIOS 可以正常关机, 我之前遇见这样的问题 换南桥 换显卡  又换北桥,结果板子报废了,不能走原路了,在按原路有报废了,我就发现多刷了几个BIOS要么 档电流0.9不动,要么刷亮了比原来亮的要快 但进系统就卡左上角光标闪 就进不去, 到这里我觉得的BIOS问题太大了。,继续找BIOS  前后下了很多 不亮就删,终于被我找到了一个 开机正常 重启也正常了,

机器:IBM R400 独立 ATI 25X64V BIOS 8M     写的不好 别砸砖 要砸就拿分砸我把,昨天搞了一下午了 ,今天又一上午,时间就这样没了。还有好几台机器没搞,

网友:
怎么下不了啊

网友:
这台机器是4M的啊啊

网友(2014-09-23):
总算找到了,感谢无私分享

网友(2021-10-12):
程序很好能用,两个文件打包一起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