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待机短路到加电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维修

楼主(2014-08-06):
   一台三星R428笔记本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 0.2A,待机电流过大,判断为主板有短路,拆开机目测了下全板,有修过的痕迹,发现网卡击穿,拆掉后,接上稳压电源发现还短,额心想不会桥也挂了吧,于是裸板打了下各大电感对地值,发现电感 L6 对地阻止只有几欧姆,L6为3V待机电压的电感,断开电感一端发现后继和前级都短,忽然发现Q14这个复合型MOS管居然被换成了一个单MOS管,估计上家在维修的时候认为是单MOS管,三星的基本上都是用复合型MOS管比较多,跟换后前级不在短路,后继还短,P3.3V_AUX去的地方很多,

于是直接用烧鸡法,发现南桥发烫,看来南桥的确挂了,把南桥拆了过后阻止恢复正常,于是更换了一个南桥上去,顺便打了下3 5V对地阻止,没发现异常,

通电,发现居然没待机,测了下3 5V都没有出来,忽然发现待机芯片居然发烫,看了下待机芯片,图纸上是RT8205,
实物为TPS51125,这两个芯片是可以互换的,TPS51125线性电压短路会引起芯片发烫,于是测了下VREG5 VREG3发现VREG3对地直接为0,看了下VREG3去的地方觉得应该引起短路的地方是芯片本身,因为上家把复合型MOS换成了单MOS,而单MOS的123脚S极是相连的,此复合型MOS管的1脚为为上管S极,2脚为上管G极,3脚为下管S极,也就是说把芯片的上管驱动 相位检测 自举升压 和地连在一起了,肯定会烧坏芯片,

换了一个RT8205上去后,总算有待机了,上电看着电流的跳变应该亮机了,外接OK有显示,
还以为就这样就修好了,没想到装上去后问题又来了,外接OK,内屏居然不显,而且很奇怪屏幕五颜六色的交替变化,就像液晶显示器检测不到信号输入一样,哎,这机器问题真多啊,

拆开机,想了下觉得应该是显卡没发出数据信号给屏,才会这样,于是测了下屏接口的所有电压OK,示波器测了下屏接口的26 和28脚这条系统管理总线,LCD3_EDID_CLK,LCD3_EDID_DATA,发现有波形跳变,应该是认到屏了,不然不会有波形,于是往下测量显卡发过来的4组数据信号,发现没波形,呵呵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这种问题要么就是显卡坏要么就是显卡工作条件不满足,但是坏的几率应该很小,花了几分钟把显卡所有电压查了一遍,查到显卡的1.8V供电的时候在B522上测得电压只有0.2V左右,

继续追查P1.8V的由来,发现此电压是由U521这个线性稳压产生的,测了下1 3 6脚电压都正常,唯独4脚VOUT输出为0.2V,判断为芯片坏,跟换后OK,1.8V出来了,

测了下屏接口的数据信号波形,发现已经有波形跳变了,此时内屏已经亮机,

网友:
                 赞一个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听着好像就是天方夜谭一样啊。真是服了YOU了。

网友:
图纸加示波器维修起来给力啊

网友:
赞一个,修的太辛苦了

网友:
几年高手,理论强,高手,呵呵

网友A:
楼主修机真是高手呀 思路又够清晰

网友:
楼主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LZ理论扎实啊、、看的晕乎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机真是高手呀 思路又够清晰

哪里,过奖了,我还是小白呢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能够快速找到故障点,修好了本还能够表述清楚!看来可以带徒弟了

网友:
楼主很强大啊  问题都能迅速找到点

网友:
图纸结合波波修机简直就是一大神器啊~可怜的我还没波波可用,只能用万用表作死的修哇修!!!!

网友:
楼主威武  给力

网友:
理论很扎实啊

网友:
楼主好手段,学习了。。。。。。